pads layout 中跳线连不上(新手)

楼主(2008-11-03):
最近想学pcb   用的是07版的pads  layout  在走跳线的时候 和添加测试点的时候出现错误提示  Violation detected on via placement. Command rejected
  希望各位高手帮帮忙 啊   小弟在此感激不尽哦!!!

网友:
跳线最好封装成元件加进去哦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为什么要这么做啊?  要封装 该怎么封装啊?  就是想直插电阻那样 么?

网友:
工厂生产时的跳线规格通常由确定值的,我们是5,7.5,10,12.5等,你不封装好不好生产的。
大概形式就跟你说的差不多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