弱弱的SHOW一下我刚完成的PC主板底板

楼主(2008-11-03):
第一次用allegro做东西,
大家多指导,拍砖

顶层

顶层

底层

底层

网友:
不错,
第一次做板应该鼓励,
只有一点点小问题,电解电容的方向比较多,有三个。
下次要注意哦,最多有两个就够了。
还有从正面看,都没有铺铜箔,电源似乎只是20MIL的线,
电流有那么小吗?还是铺铜感觉可靠一些。

网友:
比较强,用ALLEGRO画的吧,俺也准备学习下这个软件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