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RTC电路的讨论

楼主(2008-11-03):
(内容已被屏蔽)

网友:
    3.3-0.5=2.8

网友:
    我觉得是这样:D31工作时,D30因达不到开启电压不工作,理论上VCC=3.3V-0.5V=2.8V。D31不工作时,D30导通,理论上VCC=3.0V-0.5V=2.5V。你说的实际不是这样的话,那可能是二极管导通电压和理论值有点差异造成。我想RTC芯片的供电电压VCC是允许有一个范围的,比如2.5~3.0V。

也就是说,系统板有电时使用系统板的电,系板板没电时使用电池的电量。这样可以使电池省着点用。

网友:
    再啰嗦一下:系统板没电时,D31自然不工作,那D30就能导通开始工作了。

网友:
    实际当中这个问题确实会存在,但已经比直接一直让电池直接供电要省电一些了。如果要让电池彻底在系统板上电时就停止耗电,那么就要改进电路了,是否可以考虑一下开关电路?如果依然要用这种简单的二极管电路,那可以对RTC选型确认,如果RTC的工作电压范围比较宽,如2.5~4.5V,而且系统板又有5V的电压提供,那也能实现让电池彻底在系统板上电时就停止耗电。

当然,要严格地研究起来,“彻底”也是相对的说法,二极管反向截止时也是有微小的反向电流的,呵呵。不可能用机械开关去做彻底地断电吧。

网友:
    如果没有防电源接反考虑,去了D31也可以,而且更方便。

网友:
    D31是不能去的,D31去掉,如关机时间较长,电池很快就没电的.D30倒可去掉,系统有电时给电池充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在RTC的电路里面,经常会使用到以下的电源供电(一个是系统板的供电3.3V,一个是备用电池的供电3V):
    那么VCC的电压是多少呢?假设二极管BAT54工作时的正向压降为0.5V.

    我觉得改变下D31的位置放到D30前更好 可以给电池充电

        我们的设计就是这样的

网友(2008-12-16):
    把电池上面的二极管弄成电阻,我的是接个510欧姆的电阻。。。。这样就好了。

网友(2009-03-10):
    怎么看不到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    这样一来,当3.3v和锂电池同时存在时,电流都在锂电池那个支路了,如果用到的锂电池不能充电,那无论3.3v是否存在,锂电池一直在耗电,很快就没电了。即使选用可以充电的锂电池,这种充电电路也不一定合适。这种简单的充电电路可能会使锂电池的寿命大大减少。

网友:
    13# hjunnet 什么看不到,图?

网友:
如果电池真的非常少用到的话我倒是建议D30用两个串起来替代
这样电池D30那两个二极管可以保证反向截止,节约电能
也可以避免3.3V电源波动引起电池的频繁放电
查了资料,后面的芯片工作电压1.8V至4.0V电路工作起来应该没有问题
只是裕量不太充足

还有一个办法是更换更低正向压降的二极管

网友:
正常情况2.8v, 断电时2.5v

网友C(2010-06-09):
其实12楼说的已经很接近了,通常是在电池和二极管之间串1个大电阻,通常在1k~10K, 这样在主板有电的时候,电池的管子也不会导通,即使在uA级别的时候,电阻的压降是(100uAX5K)  0.5V,管子不导通。
同时可以更换2个管子为前向压降0.3V的管子,这样就更好了。

网友(2016-11-14):
引用 网友C:
其实12楼说的已经很接近了,通常是在电池和二极管之间串1个大电阻,通常在1k~10K, 这样在主板有电的时候, ...

正解,此帖到您这就可以终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