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几个问题

楼主(2008-11-03):
1:VIA和普通焊盘的制作上的区别?
2:制作通孔焊盘时候,那个孔壁镀金的选项边有个值,那个值是不是指芯片管脚腿的粗细

网友:
VIA一般指通孔吧,有两种用途,一种是作焊盘,另一种是做机械孔。

做通孔焊盘的时候,drill size 一般是管脚粗细值+10mil, pad size 是 drill size +20mil,antipad 是pad size+20mil。

机械孔就要看实际情况了。

另外你用的是cadence的 pad designer么? 没看到plating旁边有什么值啊

楼主:
平时走线用的过孔也这么设置?

网友:
要是做不電鍍的機械孔時pad size需要比drill size加大嗎?
如:drill size0.9MM,pad size:0.91mm(這樣設置可以嗎?)
因為之前有人告訴我說如果pad size不加大可能會出問題,但是我不知道會出什么問題?是否可以pad size與drill size一樣大?
請高人指點,謝謝~~~~~~~

网友:
我只能模糊的说几点给你参考:DIP Padstack 尺寸設計規範:
圓形孔  ≧DRILL +20
橢圓孔  ≧DRILL +30
矩形孔  ≧DRILL +30
THERMAL-PAD  =  為Full Contact
ia使用TR0X0X0-0 , 表示其為Full Contact )
ANTI-PAD                =  PAD + 20
SOLDERMASK        =  PAD + 10
Via與其 Drill Size之尺寸設計規範:
Via Pad Size     Drill Size            Anti size
     18             8                    36
     20             10                  38
     22             12                  40
     24             14                  42
     26             16                  44
     28             18                  46
     30             20                  48
     32             22                  50
     34             24                  52
     36 (含)以上     Via Pad Size – 16

网友:
因为你的PIN要吃锡,所以一定要PAD比DRILL大,如果一样大就是NPTH孔了

网友:
LUCY0801:
那你的意思就是在NPTH中,drill size與pad size 一樣大了?
其實我也這樣認為,但是別人告訴我這樣的話可能會有問題,但我不知道具體會有什么問題。

网友:
pad size在业内其实也就是焊盘的意思,npth是不上锡的,当然就不需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