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个技术无关的疑惑,关于Protel软件版本区分

楼主(2008-11-03):
我现在用的是protel DXP;
A 搞不清楚DXP2004 跟altium Designer啥区别?(也许对Altium公司关注少的缘故,不高兴奔它主页听他吹小牛)
B 打了SP3补丁,25M左右的,可名字显示为sp3-prelease,不解这“预先发布版”,啥意思?
知道的,告知下,不用拓展开来讲,耽搁时间。

网友:
我的理解:
A問題.DXP2004后續的版本才以Altium Designer開頭命名的...從AD6.0開始現在都8.0了吧?
B問題無解.

网友A:
8.0不会吧,SUMMER应该是7.0现在应该是7.1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8.0不会吧,SUMMER应该是7.0现在应该是7.1

呵呵,一直在用AD6.X,,上不了檔次了....

网友:
Protel 如何演變成 Altium Designer 的過程

自2000年發表 Protel 99se 以來, Protel 一直廣受各界客戶的支持與喜愛。在2002年尾發表了 Protel DXP 版本,2004年發表 Protel 2004 版本;Protel 易學易用的特性,廣受業界和教育界的推崇。到了2005年,發表了 Altium Designer 軟體,把 Protel 收歸為其軟體的一部分。至今2008年最新的版本為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。
為了新一代的創新軟體,Protel持續開發和進化;從ACCEL Technologies, Inc ( P-CAD )的收購,Metamor Inc (FPGA 邏輯合成技術)的收購,TASKING 小組的收購( Embedded Software開發環境),到了2005年,Protel 改名為 Altium Designer ,除了繼承加強舊有的功能、新增高階功能,並放入FPGA 硬體和軟體開發工具的技術。
Altium Designer 是全方位的電路設計工具,將芯片設計與電路板設計融合爲一,不再只是設計電路板,還可以設計FPGA(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,也稱IC設計),可以堪稱業界完整的電路板設計解決方案。在FPGA 和電路板設計中,同時支持原理圖輸入和 HDL 硬體描述輸入模式;也支持基於 VHDL 的設計模擬、混合信號電路模擬、布局前/後信號完整性分析。
Altium Designer 增加了互動式佈線網路長度調節、增強板層導航等設計能力。並能導入第三方應用程式生成的 FPGA 核心設計的功能,在單個設計環境中將硬體、軟體和可編程硬體設計統一於一身,允許電子企業充分利用高功能可編程器件的潛在優勢。Altium Designer 為企業的工程團隊創造顯著的生產效率,並為未來可能的協作性打開了大門,電子企業將從中獲益、節省設計時間和成本。
Altium Designer 是全球第一套整合了 FPGA Design 平台與 PCB Layout 平台的電子產品開發環境,讓深奧的 FPGA Design 變簡單了,PCB Layout 變輕鬆了。 Altium Designer 將帶您進入更佳卓越的開發環境,全面提升研發團隊的戰力。

楼主:
楼上清晰地解答了第一个疑惑,3QU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