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建Flash问题 请教

楼主(2008-11-03):
今天新建flash 总是提示这个错误
ERROR - Could Not Generate Shape
W- ARC SEGMENT OUT OF EXTENTS

drawing size 我的设定 是 height 2000  width 2000 leftx 500 lowery 500
Grid 设为 5mil.

请教问题出在哪里?

网友:
如果你所制作的Flash的起点为:x 0 0,那么把leftx和 lowery设定为负值。 如果起点不为(0,0),那么你调整一下你的页面大小试试

楼主:
果然是leftx lowery的问题,我设成负值就可以了

非常感谢 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