输出钻孔.drl后为什么没有了Non-plated的钻孔?

楼主(2008-11-03):
为什么在allegro导出光绘文件及.drl文件后,在CAM350里Report->NC Tool查不到Non-plated的钻孔呢?如图所示,显示出来的是Plated。这是错误的,因为板子上没有Plated的钻孔。

输出的是RS274X格式,PCB所有定位孔都是用的Non-plated的PAD,我检查过了。Allegro是15.5.1版本,CAM350是9.5版本。

楼主:
没有同学知道么?谁知道请指点一下呀.

网友:
[localimg=226,300]1[/localimg]
輸出的時候勾選這個試試看.

网友:
圖片怎麼沒有顯示阿[localimg=226,300]1[/localimg]

网友:
看來只有詳細描述了
nc drill--->separate files for plated/non_plated holes勾選

楼主:
我试过了,没用,这样生成的.drl文件有两个,导到CAM350里还都是Plated的。

楼主(2008-12-25):
问题解决:

1. nc drill--->separate files for plated/non_plated holes;
2. 导入CAM350时不要使用自动导入钻孔文件,使用手工方式,就可以手工方式指定这是plated还是non_plated的钻孔了。手工导入对话框的文件输入框有一个"P"的小按钮,用它设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