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温VHDL语言-分频器

楼主(2008-11-03):
library ieee;
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;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实体
entity IRDA_DIV is
port(
LK:in std_logic;
O:out std_logic
  );
end IRDA_DIV;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结构体
architecture behav of IRDA_DIV is
signal count : integer range 0 to 48;
signal fotemp :std_logic;
begin

process(CLK)
begin
if (CLK'event and CLK='1') then         -----上升沿触发
if count=47 then
ount<=0;
  fotemp<=not fotemp;
  else
count<=count+1;
end if;
FO<=fotemp;
end if;

end process;
end behav;

在学校学了VHDL,用的也少,现在工作,正好要用VHDL弄个分频器;
VHDL在学校也学的不好,现在重温一下;
对CLK进行48分频

网友:
不错!

呵呵,偶也正在学这个……

网友:
放点不好整的分频嘛,老是偶分频,比如小数分频这些塞! 方便别人借鉴

网友:
!!,一般实现分频都是用计数器分频的,小数好像不好弄,难道用到除法器,这个还真没考虑过

楼主:
我书上有小数和非50%占空比的分频,有时间就发上来;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不是把!!!

网友:
好像只可以偶数可以,基数还请楼主

楼主:
晕,好像真是偶数分频啊;

比如16个CLK就输出取反;那就是32个CLK一个周期 对应输出 一个周期;输出周期=32个CLK;
如果15个CLK就输出取反;那就是30个CLK一个周期 对应输出 一个周期;输出周期=30个CLK;
30个和32个CLK还不多是偶数。
楼上的朋友真细心啊。。。
在啃书中。。。。。

下面的是7分频的奇数分频器,占空比嘛1/7;
还有50%的占空比,一直不明白,所以也没有发上来;
library ieee;
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;
use ieee.std_logic_unsigned.all;
entity jishu is
      port( clk:in std_logic;
               div7: out std_logic);
end;
architecture one of jishu is
   signal cnt:std_logic_vector(2 downto 0);
   signal clk_temp:std_logic;
   constant m:integer:=6;
begin
process(clk)
begin
if clk'event and clk='1' then
if cnt=m then
clk_temp<='1';
cnt<="000";
else
cnt<=cnt+1;
clk_temp<='0';
end if;
end if;
end process;
div7<=clk_temp;
end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