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提高画图效率(不单指软件的使用)

楼主(2008-11-03):
如题,软件的使用熟练程度可以加快设计速度
比如说,拿到结构图,在考虑布线及整体美观的情况下布局,在布局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,原来已经画好的线为了要加个过孔啊或者要加条线不得已删了,或者变的不美观而要重新画,有没有什么办法或者基本规则能避免这种情况过多的出现?在一开始画的时候如何高效的确定导线位置???

网友:
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PCB(印刷线路板)设计操作的提高PCB设计效率的方法。

http://search.cnpat.com.cn/Searc ... 6&jsk=search_gb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现在有时候都先大概拉一下走线在比较密的地方,等基本拉完了再确定调整走线~~~
请问你是一开始就确定走线,自动推挤?(有时候推挤走出来的线还要重新休整)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

网友(2008-12-04):
我也想知道,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啊

网友:
应该要善于自己总结经验吧。呵呵

网友:
问的很好,我想很多人应有这样的因扰吧,特别是开始一个较复杂的设计时更是找不到开始的头续,呵呵..目前我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,主要是画的板还不多,欢迎交流

网友:
要提高布线效率只有在实践中学习并得到提高 比如有就BGA器件的PCB板布置 在布局前选对比结构图把板框 定位螺丝孔禁铺区 接插件的位置都确定下来 然后再把原理图对应PCB图的封装都对应一下看看有无封装错误 然后先布置与接插件相关的器件 因为这些器件一般不会做大的布局改变 然后再放置主芯片BGA的位置 然后再把主芯片至别的芯片的位置确定下来 然后优先扇出BGA至别的芯片的出线 (在扇线和接线的时候优先考虑CLK出线 因为CLK线频率比较高一定要包地线打地孔)然后再把板上别的器件往里塞 电源部分(要包地线)和灯线最后布置 这样布置接线的效率就应该比较高了
 呵呵 纯属个人见解

网友:
导入板框后,先定义好不可移动的元件,结构限高,禁布区等,再使用原理图驱动PCB布局,布好局再作平面分割,再走线,走线先走规则级别高的线或组。。。

网友(2009-01-03):
我也很想知道

网友(2009-02-05):
两面几位谈的比较到位,学习了!layout真是熟能生巧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