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6.0的问题

楼主(2008-11-03):
请教一下:
1.有没有鼠标点一下要选择的导线,同一个网络就显示出来,同99SE,很方便查看.
2.元件库能不能设置成99SE那样,很方便修改.
3.为什么我一布线,有些不相关的网络也被选中了呢?
4.SCH里的新增元件编号有没有办法设定成不重叠,一直叠加呢?
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学习AD6.0的方法交流交流.
个人觉得99SE有很多功能很好用,但AD6.0均没采用,遗憾!!!

网友:
1、ad里你只要把鼠标放到导线上(不要点击),同一网络就显示了!
2、同意,我也这么觉得!
3、4,可能我是新手,没看懂!

网友:
第一个问题 一直没有找到在哪儿设置,不过其他的和protel没有什么区别。而且走线更方便了。

网友:
有的,这个功能很好用的。

网友:
第一個問題,你可以在點的時候同時按CTRL鍵,同一網絡的就會高亮顯示...
若者在左側的PCB瀏覽器中選NET類,然后,在里面點相關的網絡,也會高亮顯示.
第二個問題,不太明白你的意思.
第三個問題,不太明白你的意思.不過,為什麼不能就這樣一直放下去,然后最后,再重新編號不就得了..
第四個問題,期待正解,(如果有解的話)

网友A:
按键这个知道,就是麻烦想知道有没有省事点的,可能是我的软件出了问题,我知道当鼠标滑动到某一网络时,该网络会高亮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按键这个知道,就是麻烦想知道有没有省事点的,可能是我的软件出了问题,我知道当鼠标滑动到某一网络时,该网络会高亮的。

没问题的,我用ad6和ad7的时候都是,鼠标放上去就会高亮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的不行啊,鼠标点击也只高亮一段直的。可能是我的盗版的缘故吧!还是在什么地方有设置呢!

网友:
第一条只有AD6.8以上版本支持高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