地层问题

楼主(2008-11-03):
在画一个六层的板,因为散热需要 用了两个地层,想问这两个地层如何连接?
还有一个芯片有散热的焊盘,我做封装时把它定义到地网络了,但是现在只能在上面打一个过孔,可是手册里建议打5-9个,该怎吗办呢?

网友A:
两个地层用过孔可以连接吧,这个倒没试过
你可以做封装的时候就做出来,在那个焊盘上多放几个孔,然后布局的时候把孔定义为地网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个地层用过孔可以连接吧,这个倒没试过
你可以做封装的时候就做出来,在那个焊盘上多放几个孔,然后布局的时候把孔定义为地网络

现在封装做好了,改比较麻烦。怎么直接在上面打孔呢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