共享PADS2007.4

楼主(2008-11-03):
刚刚下载完成,使用KeyGen内的方法安装,但安装不成功。
  请安装成功的将破解方法贴于论坛内。
  发扬共享精神!

  文件名:  pads2007.4.7z
  下载地址:  http://www.rayfile.com/files/d63681d1-a9a7-11dd-ac5f-0019d11a795f/

网友:
先谢谢了,下来看看

网友A:
我的安装过程(感觉安装成功了,分享下):
1.安装 PADS2007 之前先运行 MentorKG.exe 生成 license.txt 文件。

2.PADS2007安装完成后,运行 bsw_demoFix.exe ,找到 bsw_demo.exe 文件路径(例:
C:\MentorGraphics\2007PADS\SDD_HOME\hyperlynx\bsw_demo.exe),然后----》START。

3.打开软件,根据文件报错提示,在相应的路径下新建一个文件夹(例:在C盘下新建一个
flexlm 的文件夹),然后在该文件夹内放置 license.TXT 文件,即安装前生成的文件。

4.然后把该文件后缀改为 DAT(即改成了license.dat),或者打开license.TXT然后另存为
license.dat,放在新建的flexlm 文件夹内,OK
启动程序后,不再报错了~~

网友:
我那没装好,再下来看看,谢谢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安装过程(感觉安装成功了,分享下):
1.安装 PADS2007 之前先运行 MentorKG.exe 生成 license.txt 文件。

2.PADS2007安装完成后,运行 bsw_demoFix.exe ,找到 bsw_demo.exe 文件路径(例:
C:\MentorGra ...

正在下,下完了,按你的裝一下...現在原SP3老是裝上就少什麼OBJECT的資料夾,雖然,不耽誤什麼事,可是,就是感覺不爽....

网友:
先谢过了   下来试装看看   不知有何新功能

网友B:
谁有pads2007的MentorKG.exe文件啊,能不能给传一个
xwm814@163.com
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谁有pads2007的MentorKG.exe文件啊,能不能给传一个
xwm814@163.com
谢谢

  文件名:  PADS2007.4.7zwww.eda365.com
  下载地址:  http://www.rayfile.com/files/d63681d1-a9a7-11dd-ac5f-0019d11a795f/

里面有破解文件

网友B:
这是整个pads2007软件的下载,我只是差个MentorKG.exe文件,其他的我都有。
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当时下的就是少了这么一个文件。

网友C:
下完了,可是不知有什麼東東打開它啊....7z是什麼格式?哪位高人知道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下完了,可是不知有什麼東東打開它啊....7z是什麼格式?哪位高人知道?

呵呵,搞定了,是用7.zip的軟件....

网友:
顶一下!!不知各位下了,安装没有呀?感觉怎么样?

网友:
很难下载呀,有时候都没有资源!我都下了一天了,才22%

网友:
2007.4除了可以在vista下使用外,layout跟logic部分没有更新,主要是dx的更新。可以不用下载……

网友:
没什么新意/

网友:
pads 2007.4

pads 2007.4 用BT下载:
种子这里下载:
     匿名提取文件连接 http://pickup.mofile.com/8801356973322299
     或登录Mofile,使用提取码 8801356973322299 提取文件

破解文件及安装方法:
     匿名提取文件连接 http://pickup.mofile.com/3654454302318521
     或登录Mofile,使用提取码 3654454302318521 提取文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是整个pads2007软件的下载,我只是差个MentorKG.exe文件,其他的我都有。
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当时下的就是少了这么一个文件。

在用7.z打开时好好看看,有破解文件的!

网友:
原来是解压的时候没注意,抱歉,里面有破解文件。

网友:
lz,vista下可以安装么?
我下了个2007的,不知道是哪个版本的,好像不能安装

网友(2009-04-30):
已经删除了该文件?找不到来下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