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封装制作方面的问题

楼主(2008-11-04):
在制作封装的时候,固定好焊盘的位置后,不是还需添加丝印层和装配层嘛。请问:丝印层和装配层的尺寸大小如何设置呢?要比实际元件的尺寸大或小多少呢?谢谢~~

网友:
丝印层比實體單邊加5mil,装配层單邊加2mil;具體可根據設計或PCB廠要求自己定義

网友:
还要加呀...我都是按着元件的轮廓画的丝印,而且没做装配层....

网友:
偶是做一模一样的大小

网友:
我們建零件時一般是絲印照零件實體大小畫,assembly layer 的外框線比絲印單邊加大0.2MM左右

网友:
目前一线大厂做的封装,丝印层在零件实体的基础上外扩6MIL (针对大颗零件)方便后面的工厂端制造,一个好的LAYOUT不仅仅只考虑布线还要考虑生产,其实LAYOUT应该改为PCB DESIGN 才是我们这行的目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