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开项目时显示如下

楼主(2008-11-04):
在每次打开项目时,总是出现下面的提示框,也不知道什么原因,很烦
Errors  were detected while reading a page , Please open the page in schematic editor and examine it to determine whether you wish to save the page in its current state.
File not found
文件明明存在的啊

网友(2010-07-27):
怎么没有人回答啊。
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啊,希望有人回答一下!谢谢

网友:
在阅读中检测到错误页面,请在原理图编辑器中打开图纸,研究它来确定您是否希望保存在其当前状态页面。
文件没有创立

网友:
直接打开dsn文件就没问题了。原因是工程文件中保存的是绝对盘符信息,你把工程目录复制到另一个盘符上打开就会有问题。比如原来在硬盘编辑的文件复制到U盘就是这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