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个MC34063由+5升到12v左右的成熟电

楼主(2008-11-04):
求一个MC34063由+5升到12v左右的成熟电路,datasheet上看见的是产生-12的电路。要有元件的标称值的,谢谢,给分的呦。

网友:
这是个常规的boost电路,好好看看资料,不过我感觉5V 弄成-12V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,可能是线圈做的。

网友A:
我这里有一个

这个电路简单,元件少,也许能满足你的要求

网友A:
楼主,你也太抠门了

只给两分的加分,都不够我填牙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路简单,元件少,也许能满足你的要求

这个电路的电流比较小,如果你的电流大于300mA的话就可能会出问题的
不知道楼主测得怎么样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给两分的加分,都不够我填牙,

  我来给加点!呵呵

楼主:
我不是管理员,最多只能给两分,呵呵!!

网友B:
电流大点的改如何改进电路呢??

网友C:
R10电阻要用好,不然实际量产时会有问题的。

网友:
请问R10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呢?哪位达人解释一下哈!

网友(2008-12-04):
引用 网友C:
R10电阻要用好,不然实际量产时会有问题的。

不好意思,没仔细看,R10作用是限流用的,一个精密电阻。
R13用来保证开关电流驱动电流的,不合适会在实际应用中出现驱动开关不正常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流大点的改如何改进电路呢??

加三极管扩流,datasheet上有讲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