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求SQ串扰仿真步骤

楼主(2008-11-04):
如何提取仿真对象等。。

谢谢!

网友:
    你可以直接在Sigxplorer里搭建。

楼主:
    ALLEN能告诉个大概的过程么?
或者给个连接也行啊。谢谢啊,
直接在Sigxplorer搭建,还是不行,肯定是我操作错了,没有摸索出来。

网友:
    1.打开sigxplorer
2.edit-add part-model brower
3.在model type filter选择interconnect,model name便是可以调用的耦合传输线
    4.至于ibis,termination,espice等仿真模型根据实际需要调用则可

楼主:
    还是。有点疑问?
    高手看下图,点拨一下。
如图,当我没有添加另一个拓扑的时候,报错:least  one coupled trace

楼主:
    当我按三楼版主说的添加完之后
    又报错 disconnect  part...
    有点晕。。

楼主:
再指导下,看看还有哪没注意到。

网友:
    LZ仔细看下提示
    图一提示:你的拓扑中根本不存在耦合走线

    图二提示:你要仿真的net存在disconnect

网友:
    你的传输线模型不对,仿真串扰至少要双线耦合。

网友(2009-05-11):
    http://www.sipiemc.com.cn/?fromuid=10887
    这个论坛有不少资料

网友(2010-05-08):
    "SQ串扰仿真步骤,如何提取仿真对象
    1.打开sigxplorer.
2.edit-add part-model brower
3.在model type filter选择interconnect,model name便是可以调用的耦合传输线
    4.至于ibis,termination,espice等仿真模型根据实际需要调用则可"

网友:
    看来做做SI仿真的,并不是是所以有人都是高手呀,也有只是听说就想做的.

网友:
    正在痛苦摸索中,虽然在实际中没有啥用处,甚至于浪费时间.

网友(2010-06-29):
根據串擾的結果,真的有大到會影響到訊號的電氣特性嗎

网友(2010-08-01):
顶顶``新手报道赚积分........凑字数,应该够了

网友(2011-03-11):
实际中PCB很少仿真的?

网友(2012-07-09):
仿真不太好学吧

网友:
一般pcb板子仿真没有实际意义

网友:
串扰仿真的关键在于耦合传输线和激励源的设置.串扰至少要提取两条传输线进行建模设置才行.

网友(2013-06-16):
cadence仿串挠还真不好搞,得自己搞拓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