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导出text?

楼主(2008-11-04):
请问怎么导出text的设置。就是导出下图中text的大小设置。

网友A:
这个不应导出吧?手工弄一下很快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不应导出吧?手工弄一下很快的

手工的话每次做新板都要设置一下
为提高速度和规范我希望能做成一个文件,每次直接导入就可以了

网友:
这个没有什么标准一说,根据板子的不同情况定义不同的参数,当板子很密的时候我们要不停的调整到一个合适的参数,所以一般情况下我是每次整理文字面的时候手动一下,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定义,不过即使能够导,你每次导的时间,手动早就设好了

网友:
设置script就可以了呀,又快又好。设置文字时录好代码,然后以后调用即可。不要告诉我这个也不会哟。呵呵。

网友:
而且,在做零件的时候也尽量用相同的字号,就方便很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