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件标号隐藏怎么恢复?

楼主(2008-11-04):
    我无意中让部分元件的Ref.Des 的显示选择为none.在图上就看不到该元件的位号了,现在想把它们重新显示,但又找不到相应的选项在哪里了,请问在哪里调相应的命令?

楼主:
    我还没找到命令哦,哪位知道的告诉声好吗 谢谢了

网友:
    选中元件 右键 有一项是添加标号
    因为我现在电脑里没装pads,所以只记得大概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在调色板里改的话 显示丝印层为非背景色就行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正解。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这招我也会呀,嘻嘻

网友:
    方法很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