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已解决】画这个封装该怎么画?

楼主(2008-11-04):
我的一个封装的中心是如图的形状,它是用来接地的
我画的时候是用ad7中的“实心区域”绘制出这个形状,然后在上面放一焊盘
但是当导入pcb时,出现亮绿色警报!
该如何画才是正确的呢?

解决方法分享:在pcb里,元件属性里的“锁定原始信息”去“√”,就能对“实心区域”进行网络设定了!只要跟焊盘的网络一致就搞定!

楼主:
我用4个焊盘拼出这个形状,在转入pcb时把它们的网络全改为GND
但是这个方法不好,操作起来不方便,请大家帮忙!

网友:
99SE里面画这个还是比较容易的
就用FILL,再加点走线。然后切换到助焊层,再涂一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