請教:如何快速的打矩陣VIAS

楼主(2008-11-04):
請教各位:在PCB中經常會打一些很整齊的VIAS,如一個一個放置感覺很慢。不知各位高手有沒有好的方法能一次性整齊的放置VIAS?謝謝!!!

网友A:
    好像有2007有这个功能,2005就没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像有2007有这个功能,2005就没有了

绝对有!怎么可能会倒退呢。
    copy and repeat……

网友:
    同意三楼!

网友:
    关注,版主能说说怎么操作吗?

网友:
    我在pads layout内用复制粘贴的,呵呵~

网友:
    怎么操作啊

网友:
    copy 一个via,然后手动添加一个VIA后,右键就可以使用repeat了。
    被copy的via的位置是参考点(repeat的原点),手动添加的via与参考点之间的距离是repeat的间距

网友:
    在PADS2007中,选中铜皮,右击选择via stitch,就可以啦!

网友:
    用reuse功能更快

网友:
    copy and repeat……
就是啊这个功能绝对让你满足.
    这下你该满足了吧??呵呵

网友:
    满足了

    彻底满足了,我还不知道这样的用法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