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9se画原理图的小问题

楼主(2008-11-04):
画原理图时,电阻的组织单位Ω(欧姆的符号)怎样加在电阻的下面的,Ω这个标号怎么输出来的?

网友:
通常电阻的阻值单位(Ω)是不需要标注的,只标倍率,如K、M。Protel 99 SE系统不能打出希腊字母。如果一定要加Ω可以从其它文本中复制过来。

网友:
99里可以把你要显示出来的写在元件的Part里 ,默认这个属性好像是可视的,由于好久没用过99了,可视的设置具体在哪请其他高人指点。Ω这个输入不方便,可以粘贴的!!

网友A:
在输入的时候点出小键盘,选择希腊字母后就有了,或者干脆用R代替欧姆,一般都这样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输入的时候点出小键盘,选择希腊字母后就有了,或者干脆用R代替欧姆,一般都这样的。

 我也是这么凑合的....................

楼主:
我一般也是用R代替的,昨天被老板训了,所以才请教大伙的.
谢谢以上各位的指点,我用粘贴试试看好了.

网友(2009-02-28):
特殊字符里面有这个符号吖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你们老板脑子有问题,呵呵。一般都是用R表示的。

网友:
    在输入的时候点出小键盘,选择希腊字母后就有了
引用 网友A:
    这句话没看懂, 是说可以直接在99se中输入希腊字母吗?怎么操作?

网友A:
    这句话没看懂, 是说可以直接在99se中输入希腊字母吗?怎么操作?
引用 网友C:

   是的 打开小键盘的希腊字母 你就可以了输入了啊!

网友:
    99se画图还是不错的

网友C:
       是的 打开小键盘的希腊字母 你就可以了输入了啊!
引用 网友D:
    还是不明白,小键盘就几个阿拉伯数字,哪来的希腊字母呢?

网友:
    上面说的是软键盘,不是小键盘。

网友D:
    还是不明白,小键盘就几个阿拉伯数字,哪来的希腊字母呢?
引用 网友C:

    要先打开输入法,才能看到小键盘。看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