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已解决】关于ad7的“查找相似对象”功能

楼主(2008-11-04):
我在画封装的时候想一次性修改焊盘尺寸,
发现之前画的几个元件的封装竟然也被改过来了,
怎么办,我的心血~~

网友:
这个功能取决于你的过滤器,在焊盘上点右键,选择 find simular object,会弹出 find simular object 对话框,然后在其中的范围里选择你要的范围,建议先把要修改的焊盘都选中,然后在find simular object对话框里的 selection 条目里选择 same,这样就不会影响到其他器件了。

楼主:
我说的是在做封装的时候,把库里的其他元件也改了!
我已经发现原因,启用这个功能的时候会有个选项“整个库”,不打勾就行了!

网友:
是的,我没注意过那里。 你这个方法应该更安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