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D6.0

楼主(2008-11-04):
请教一下:
       原先做PCB的时候是把PCB档案直接交给PCB厂家做板,但用AD6后要不要转一下呢?也可直接把原档案给PCB厂家可以吗.因为在AD6里面有些元件的孔是做的椭圆的,但保存为99SE能打开的格式后,椭圆就变成圆孔了.

网友:
转成gerber好了
或者你问厂家是否也用ad6

网友:
通常厂家都是用的99se,建议转成gerbe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