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问个问题啊

楼主(2008-11-04):
如何把画好的原理图专程pcb图啊?谁能吧流程说详细点的啊?画好了原理图再把原理图生成网络表格,具体的怎么生成啊?生成了之后呢?又该如何操作啊?我用的好似中文版的,不过也带一点英文的protel99se。
麻烦有会的指点一二
谢谢了

网友:
按照下面的试试

网友A:
你至少要做到两点,电路图转pcb的过程才会顺利。
1.保证器件标号没有重复。
2.保证每个图符都有对应的封装,并且该封装所在的库已经载入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2.保证每个图符都有对应的封装,并且该封装所在的库已经载入。
你说的是pcb库吧?那应该如何载入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按下面的"添加/删除"按钮,就可以在"protel99se"安装的根目录所在地(比如说你锝9se装在D盘),它就直接跳转D盘让你选择99se自带的元件库,你就可以已加载,常用的元件库是"Miscellaneous Devices.lib"

网友:
看来确实新手呀!买本书吧!不买也行,在资源区有基本电子书籍很不错,我已置顶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至少要做到两点,电路图转pcb的过程才会顺利。
1.保证器件标号没有重复。
2.保证每个图符都有对应的封装,并且该封装所在的库已经载入。

开始还按规矩来,等以后熟悉了,其实就不必非常拘泥了,在实际中那些教材的步骤太花时间。
就比如:每个图符不一定要对应封装,甚至库也不一定要载入,只要准备你要的元素在就行呵呵,随心而动,PROTEL其实可以很活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