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! ALLEGRO 中两个相同的模块,如何在完成一个后,很简单的完成另外一个.

楼主(2008-11-04):
allegro 中两个相同的模块,如何在完成一个后,很简单的完成另外一个. 可以简单的复制吗? 还是有什么好的方法?  谢谢!!

网友:
你用什么原理图,如果用的是orcad原理图 就是办法呢。

网友:
可以用module

网友:
直接复制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LLEGRO 中两个相同的模块,如何在完成一个后,很简单的完成另外一个. 可以简单的复制吗? 还是有什么好的方法?  谢谢!!

要在orcad里设置,你PM个邮箱我发给你吧
我这里公司不能用盗版软件,没有winrar,winzip压缩的东西不能上传
另外版主能不能设置一下可以上传。zip的文件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.zip文件可以在资源区上传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如何操作?我的邮箱dzyhym@126.com,谢谢!是subdrawing吗,但要换器件号比较麻烦呀。

网友:
不好意思,查了一下是我搞错了,我是在书里看到的,不是电子档的:(

网友:
我们一般是将器件和走线等一起复制 然后替换一下器件就可以了。不知道其他人还有什么更快的办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