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焊盘问题

楼主(2008-11-04):
为什么pads导出的geber文件,用CAM查看时焊盘会比原文件大,经常是超出了原文件设计时铜皮的范围(实际打样线路板也是变大了)

楼主:
为什么PADS导出的geber文件,用CAM查看时焊盘会比原文件大,经常是超出了原文件设计时铜皮的范围(实际打样线路板也是变大了)

网友:
应该是你导出gerber文件的时候 paste 层设置的时候 over size pads 这项设置的有值.
设置成0 就应该没这个问题了

楼主:
谢谢wangsong117的回复,现设置为0已可以了。我以前用PROTEL系列的软件,去年经朋友介绍改用PADS,发现PADS比PROTEL更方便,但现在还不是很熟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为什么PADS导出的geber文件,用CAM查看时焊盘会比原文件大,经常是超出了原文件设计时铜皮的范围(实际打样线路板也是变大了)

出阻焊层的时候把焊盘补偿改为0就可以了。(over size pads 这项设置)

楼主:
很感谢各位的回复,以后还望多多指教

网友:
solder 层的焊盘补偿应该改大的吧,比如默认值10。走线层的为0。

网友(2009-02-18):
系统默认solder 层的焊盘有0.254MM的补偿,实际有没有必要做补偿呢?

网友:
知道的讨论一下,如果这里做补偿,有时会和丝印重叠,会不会对丝印有所影响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一般PASTE MASK不做补偿,因为这个是开钢网用,与PCB板关系不大,实际在做钢网的时候会根据实际工艺要求做修改。
SODERMASK一般做6-10mil的补偿,因为在覆盖绿油时有偏差,如果不做补偿,可能导致盖到焊盘造成焊盘变小,当然密度越高的板,工艺越好,补偿也可以越小!手机可以做4mil就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