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教程]补泪滴简单的方法

楼主(2008-11-05):
刚才看了下别人的补泪滴方法。都是菜单操作,其实都没有用快捷键来的快。
1.选中你要补泪滴得焊盘
2.ctrl+t就可以选你要的泪滴类型了
容易吧
不过你还是要在设置里面选择显示泪滴,要不然你加了也看不到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方法不错,

网友:
不过我还是有几个焊盘显示不出泪滴,怎么搞呀??//

网友:
那是因为你补的泪滴值太大了,可以改小一点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应该不会啊,别的都可以补,就有两个补了还看不到

网友(2008-12-22):
选中你的焊盘,向你的线重新拉一下基本就显示。那是因为从孔点到线的转折点,太短的缘故。

网友:
回头去试试,谢谢哦~

网友:
ctrl+t.o哦。。。多谢

网友:
不清楚
还是高手总结一下 的好

网友(2009-02-04):
teardrop我也是用generate的方法产生,学习了!

网友:
很简便的方法,谢谢分享

网友:
非常有用,感谢!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(2009-08-25):
我怎么试不行啊,按CTRL+T没反应 1# bbccnn

网友(2009-10-14):
试了,怎没用,不知那里出问题了

网友:
真的很实用,谢谢了

网友:
PADS2007中无法只能整体增加泪滴,真是麻烦,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

网友:
很受用,谢谢啦

网友(2010-05-12):
非常好的方法,学习了

网友:
谢谢!学习了,挺好用的,简单!

网友:
1.选中你要补泪滴得焊盘
2.ctrl+t就可以选你要的泪滴类型了

网友(2013-06-17):
是的,CTRL+T

网友(2014-05-28):
我想知道补泪滴是必要操作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