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outer:trace上打孔

楼主(2008-11-05):
如图所示,在trace上打孔,可是连接之后“鼠线”还是有显示,是不是表示没有连接上呢?
还是软件的bug?

网友:
把那小段全删除
再连一次
有可能是你之前画了一半
后来又重新从焊盘拉了线出来
看起来是线拉完了
但实际上线头是连在原来的那半跟线上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,应该是还有一点线在哪个地方,你没删除干净,分层显示看以下,这问题我碰到过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 已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