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TOCAD2006怎样导到PADS PCB中

楼主(2008-11-05):
请教一下AOTOCAD2006怎样导到pads PCB中,谢谢!

网友:
先导出DXF文件,然后打开PADS导入。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不行呀,这样做在PADS PCB中变得很小了,不能用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不行呀,这样做在PADS PCB中变得很小了,不能用了

第一种方法,在AUTOCAD缩放39.37,再另存为DXF,再导入POWERPCB
第二种方法,另存为DXF,再导入POWERPCB,再进行SCALE 39。37倍

网友:
另存为dxf,导入powerpcb时将单位选择公制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第一种方法,在AUTOCAD缩放39.37,再另存为DXF,再导入POWERPCB
第二种方法,另存为DXF,再导入POWERPCB,再进行SCALE 39。37倍

我导进去了,但是这2D Line,不是Outline,要怎么样转过来呢

网友:
SCALE上面已经提到了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第一种方法,在AUTOCAD缩放39.37,再另存为DXF,再导入POWERPCB
第二种方法,另存为DXF,再导入POWERPCB,再进行SCALE 39。37倍

第三种办法,修改autocad默认单位,另存为dxf,导入pads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第四种办法:先用PROTEL导入,再转PADS,不用缩放

网友(2009-12-31):
第二种方法,另存为DXF,再导入POWERPCB,再进行SCALE 39。37倍
第三种办法,修改autocad默认单位,另存为dxf,导入pads

在那里改阿 我怎么找不到阿 我现在都用第一种 呵呵

网友:
导入时只要单位一致就不会变小,
更改为boardoutline时,右键选项中,可以吧2Dline类型的改为boardoutline,但是前提是要封闭图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