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中,怎样由BRD pcb板文件生成封装库文件?

楼主(2008-11-05):
请教在allegro中,怎样由BRD pcb板文件生成封装库文件?我知道可以由原理图生成原理图的库,但不知道怎样由PCB板图生成PCB库文件!

网友:
如下路徑輸出即可

file - export - librarier...

楼主:
自己试出来了,打开BRD文件->file->export->libraries->出现对话框按照提示就会生成原理图库文件。

网友(2010-11-19):
导出来的封装没有焊盘,怎么办呀

网友:
导出的时候有个选项可以选择同时输出焊盘的,勾上就有了!

网友:
选择【File】 > 【Export】 > 【Libraries】,弹出“Export Libraries”对话框,选中各选项,如下图所示,单击"Export"按钮即可。生成的文件在.brd所在目录下。

网友:
楼上都全部回答了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