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救---pads2005问题请教

楼主(2008-11-05):
安装完pads2005时候,从快捷方式中打开然后OPEN一个设计就正常,但是直接打开一个pcb设计时出现警告
security system wasnot properly initialized :license request for pwrshell for pwrshell feature failed
the propram will run in demo mod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确定
点击确定
出现
Exceeding demonstration-mode design limits - output commands disable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确定
点击确定
出现  You do not have that option installe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确定
点击确定后,打开文件。保存按钮被屏蔽了
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,

网友(2009-03-02):
有大侠建议先生成所有MAC的MENTORKG,再装,现在大家都是有线无线的网卡几个,MAC也有几个,试试看.

网友(2009-09-08):
exceeding demonstration mode design limits - output commands disabled

超过限额的示范模式设计-输出命令禁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