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spice仿真] 用Hspice通过S2ibs转换器得到IBIS模型的问题,请高手指教!

楼主(2008-11-05):
已知: 我用的是S2ibis3_v1_1转换器,而安装的JAVA版本是j2sdk1.4.2,Hspice是Hspice_A-2008.03,

在安装完毕后我对环境变量做了如下修改:
    PATH=C:\j2sdk1.4.2\bin
    path=C:\synopsys\Hspice_A-2008.03\BIN
   java_home=C:\j2sdk1.4.2
lasspath=C:\j2sdk1.4.2\lib
nstalldir=C:\synopsys\Hspice_A-2008.03
nstalldir_A-2008.03=C:\synopsys\Hspice_A-2008.03
M_LICENSE_FILE=C:\Flexlm\license_hspice.dat
在设置完毕后,我做了如下操作,已知我的S2ibis3_v1_1的目录是E:\HSPICE_WORK\s2ibis3_v1_1 我用的是examples里面的ex1做的,我把ex1里面的所有文档拷贝到了E:\HSPICE_WORK\s2ibis3_v1_1目录中

然后在CMD中运行了如下命令:
E:\HSPICE_WORK\s2ibis3_v1_1> s2ibis3.bat -root E:\HSPICE_WORK\s2ibis3_v1_1\ -s2ibis3 buffer.s2i
结果在运行后有如下提示:
Starting Spectre job with input putout.spi
Error java.io.FileNotFoundExcettion:putout.out
Error in running Spectre
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以上的问题,
还有就是在运行出错后,原来的文件夹也多出了如下几个文件:
putout.msg; putout.spi; Spectre_run.bat
请各位高手指教,谢谢!

网友:
楼主为什么要把spice model转化成ibis model?
spice不是更能真实反映芯片信息吗?而且即便是转换得到了ibis model还要做对照spice 仿真特性做校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正因为spice反映了芯片的信息 ,所以我在给别人时只能给IBIS模型,这是国际上通用的保密方法吧,而且也可以大大减小整个系统仿真的计算量

网友:
产生ibis模型还是挺麻烦了
模型验证部分应该会花掉很大的精力
加密spcie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

网友:
挺好的思路
呵呵!

网友(2011-03-18):
说明一下吧,让大家也学学,谢谢!

网友:
    目前好多厂家都提供hspice模型,不过都是加密,所以加密应该是很好的选择哦,lz

网友(2011-05-05):
    ibis模型在hspice下,添加容易,然后就是加入激励和给使能端加信号吗?另外在输出端加入负载为什么print v(out)  结果是没有数据输入呢

网友(2013-11-11):
    楼主有进展否,静等

网友:
    hspice将sp文件转化成ibis文件中的S2i文件肿么做呢。这个小弟一直不知道,有相关的资料吗,听说要生成.net文件,不知有人会不。求思路

网友(2018-01-03):
    找不到文件问题有解决方案吗?

网友(2018-06-26):
    好像可以直接使用,不用转

网友(2021-07-30):
    因为生成IBIS模型,需要调用hspice或者是spectre来进行仿真,你选择用hspice来仿真,但是ex1例子里面在.s2i文件里他用的是spectre仿真器,你可以跑ex2试试,这个例子里面用到的仿真器是hspic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