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关于覆铜的问题

楼主(2008-11-05):
如下图所示,为了散热需要 在发光管的两端都加了 铜皮散热, 其中2脚是 用覆铜, 即 copper pour  我不想要热焊盘,
要怎么设置才好.

楼主:
这是我对这个覆铜的设置,不知道有没有错

楼主:
73357326 pads的学习群,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学习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就是这样子了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是我对这个覆铜的设置,不知道有没有错

PAD SHAPE(焊盘外形)要选择方的或长方形的,

你的2脚应该是长方形的(RECTANGEL),再选择FLOOD OVER就可以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 jimm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