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只在某一个特定的Pin上加泪滴?

楼主(2008-11-05):
    allegro中,运行Route->Gloss->下加泪滴的命令时,为什么即使选择了Pin,它还是会把与之相连的这条Net上的所有的Pin都加上泪滴呢???
如何只在某个pin上加泪滴???
    谢谢!!!!

网友:
    你要设置合适的Glossing/Fillet parameters。

网友:
    在右边的面板里只选择pin应该也可以

网友(2013-08-20):
    你在options Find栏里只选择pin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