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奖讨论《为什么IBIS model仅适用于相对低频段》

楼主(2008-11-05):
RT
凡积极参与讨论者均有积分获赠

网友A:
论点就错了,还讨论什么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论点就错了,还讨论什么啊

tianya说的太对了,论点就有问题。
并不存在ibis model适用频段的问题,只是看manufacturer愿不愿意花精力搞ibis model了

网友:
对常见并行接口,如DDR2/3,做到精确,也不是很难,像Micron的ibis模型,都很准确;
对serdes,之前ibis4.2的AMS,现在ibis5.0的AMI,都可以做到很精确,SiSoft做过AMI和SPICE的对比,可以看一下。

楼主:
micron在model supply和quality方面做得的确超好。
好久没关注IBIS forum了
看来得过去学习下了
感谢tianya

网友:
我觉得一般的Flytime仿真,IBIS 还是挺好的。
但是Overshoot就不好了。
IBIS对于数字电路的一般就够了。
不用太去关心 适用频段。
呵呵

网友:
IBIS 是可以仿真高频的, 但这要看多高频率,3GHz一下还是可以的,但要想更准确,还是要用Hspice.

网友B:
模型都有带宽的,IBIS模型仿真带宽比较小,毕竟是表格格式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模型都有带宽的,IBIS模型仿真带宽比较小,毕竟是表格格式的

烦劳详细解释

表格形式和带宽应该没有直接关系吧

倒是netlist会牵涉到带宽的问题

网友:
当器件工作在晶体管的饱和与截止区时,IBIS模型缺乏足够详细的信息来描述,在瞬态响应的非线性区域,用IBIS模型仿真的结果不能像晶体管级模型那样产生精确的响应信息。然而,对于ECL类型器件,可以得到和晶体管级模型仿真结果很吻合的IBIS模型,原因很简单,ECL驱动器工作在晶体管的线性区域,输出波形更接近于理想的波形,按IBIS标准可以得到较为精确的IBIS模型。

由于IBIS模型不适用于描述有源电路,对于许多有预加重电路进行损耗补偿的Gbps器件,IBIS模型并不合适。因此,在千兆位系统设计中,IBIS模型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可以有效工作:
  1.差分器件工作在放大区(线性V-I曲线)
  2.器件没有有源预加重电路
  3.器件有预加重电路但是没有启动(短的互联系统下启动预加重功能可能导致更差的结果)
  4.器件有无源预加重电路,但是电路可以从器件的裸片上分离。
  数据速率在10Gbps或以上时,输出的波形更像正弦波,这时Spice模型就更适用。

网友C:
IBIS 模型描述的是电路的行为特性而并不是它们的电路特性,有限的数据与精度决定了他不能在很高速情况下保证精确度,通常用于仿真1G内的数字电路。

楼主(2008-12-05):
引用 网友C:
IBIS 模型描述的是电路的行为特性而并不是它们的电路特性,有限的数据与精度决定了他不能在很高速情况下保证精确度,通常用于仿真1G内的数字电路。

IBIS就是个TABLE,表格大小应该不是主要的限制,至于精度,参照IBIS cookbook都晓得,IBIS模型对照spice模型的验证与校正也是建立IBIS模型的关键步骤之一。

网友:
个人觉得,对ibis仿真精度影响最大的VT曲线。
所以对于接收端的modeling来讲,ibis在很高的频率段仍然能有很好的精度;
而对于发送端模型,
一个是VT曲线的时间长度(T)决定了仿真的最高频率,对于高频仿真,T要很短,很难精确建模。
另一个就是ibis对真正差分端口的modeling能力有限(特别是PN不够对称得时候),而高速信号又一般是差分信号,并带有预加重和均衡,这些ibis都无能为力。

但是情况可能在ibis5.0以后会改观,因为AMI扩展使用时频域混合的方法来进行建模仿真,这大大增强了ibis的建模能力。

说句题外话,一个模型重要的是它的质量,而不是格式。ibis模型经过精心设计,同样可以跑很高频率~~

网友:
IBIS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,
/ e# y7 \& l$ U" ~在建IBIS的时候设定好就可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