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yout 菜单少了选项?

楼主(2008-11-05):
真是怪问题 怎吗回事呢?

网友:
你觉得少了什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灌铜的flood manager
cam350接口等啊

网友:
你那是啥版本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2005sp2 昨天还好好的呢 真是奇怪
好像了无线网络的连接有关 因为licence是和网卡关联的

网友:
解决方法:

点击 Tools\Customize...
选择 Toolbars and Menus 选项卡
点击 Reset 或者 Reset All

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按快捷键时按了什么其他不应该按的键,或是进行了非法操作,导致PADS突然关闭程序。。。。
也许是bug。。。。
我也遇到很多次了,一直纳闷中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谢谢 我趁机装07了 呵呵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,找了好久才解决,如六楼的方法.

网友:
是你软件装的有问题吧 我以前装的那个软件也是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