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教】请教如此的层结构如何理解?

楼主(2008-11-06):
如图即为层结构,我只能看懂上面部分(a),其他我看不懂!
请赐教!
(c)应该讲的是100欧差分线宽和间距!
具体问题:
本图由一位工程师提供,我可以大致理解,但是还是有具体未知
比如:(b)Isolation spacing=绝缘空间?这是啥意思?
            (d)50欧SE Trace width,是指何线宽?
求学嘛,当然是要仔细到每个细节!

网友:
也想知道,请高人来解答!!

网友:
这个是典型的四层板结构

网友:
这个典型的4层板结构,结构形式为1+2+1,后边标出了各层的厚度。

网友:
这有什么好理解的啊 ?! 呵呵

网友:
简单事情复杂化,复杂的问题简单化!这就是哲学,LZ的的图相当哲学!:)

网友:
线宽有阻抗,是微带电路,高频PCB电路板设计用。

网友:
哈哈,这个很好看懂,自是你没有想到;层栈结构,我只会Altium 系列的 在Design 》》Layer stack Manger 下可以修改
50欧   SE TRACE 是什么?请大家指教

网友(2009-02-04):
如下图所示,不对还请斧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