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封装库哪来找

楼主(2008-11-06):
据说allegro的封装库有几十万个,我也装了,cadence装下来也有9个G那么大,可不知道allegro的封装库在那里找,只找得到很少的常用元件,有谁知道在那里找吗?谢谢~~~

网友:
自己建,allegro提供的样库非工程库,不实用

引用 楼主:
据说allegro的封装库有几十万个,我也装了,cadence装下来也有9个G那么大,可不知道allegro的封装库在那里找,只找得到很少的常用元件,有谁知道在那里找吗?谢谢~~~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那我装了几个G的库不是没用吗?哎!!!~~~~

网友:
在差不多这个路径下面,根据你装的路径查找D:\Cadence\SPB_15.5.1\share\pcb\pcb_lib

有些零件可利用这里面的零件做相应修改比较简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