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请教HyperLynx中眼图仿真的参数问题~

楼主(2008-11-06):
最近小弟在学习PCB仿真。使用的是HyperLynx,在眼图仿真这部分遇到了难题,特来请教各位大哥~

在附件的图中,Y轴是不是表示最佳采样点,也就是50%位宽处?
1~2段是不是上升时间/位宽?
2~原点是不是建立时间/位宽?
原点~3是不是保持时间/位宽?
3~4是不是下降时间/位宽?
5处的offset时间是指什么时间?
6处的电压是不是信号的直流分量?

还有眼图仿真的目的是什么?哪些信号需要做眼图仿真?

网友:
5,模板水平位置,是模板位于眼图中心
其他应该和楼主理解的基本一致。
这个问题值得好好研究下。

楼主:
我觉得5处的时间应该是从0ns开始到信号上升到Vmeas的时间,驱动端应该就是上升需要的时间了,接收端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再加上传输延时?

网友(2010-04-08):
这个是眼图模板,不是眼图。是对眼图做limit,然后进行 Go/NG 判断的。

网友(2010-09-03):
同意楼上的

网友A(2011-03-03):
回复 网友B:

问下1 和2上升时间怎么根据芯片的引脚参数来设定呢,才能以此模版来判断pass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问下1 和2上升时间怎么根据芯片的引脚参数来设定呢,才能以此模版来判断pass没有

确切的说,只有非常靠近发射端测量眼图,才能大致以芯片参数来判断。否则只要经过传输通道,就要加上对通道影响的考虑。最简单的做法是根据通道不同位置对眼高,眼宽,以及0、1电平的容限来做出,这个一般协议规范就规定好啦,自然模板也就给出来啦。

网友(2012-04-20):
hyperlynx用眼图仿真的时候,仿真ddr2之类的存储器时,是不是对并行数据总线的每一位进行眼图观察,看信号质量好坏?如果要看时序问题,应该把dq与dqs放在一起进行比较,地址与控制信号与时钟一起比较

网友(2013-01-08):
    怎么同时选中DQS和DQ呢,我是个新手 求指导!

网友(2017-08-22):
路过看看,学习一下,谢谢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