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请教用HyperLynx如何做时序分析?

楼主(2008-11-06):
最近学习了Allen斑竹推荐的"高速PCB基础理论及内存仿真技术",在时序这块不太明白.希望各位大大可以帮忙解答一下~
合理的时序是不是就是指建立时间裕量和保持时间裕量大于等于0就可以了,还是还有其他要求?
具体在使用HyperLynx做仿真时如何分析时序呢?
在前仿真阶段需要做时序分析吗?需要的话是不是计算出信号的最大和最小飞行时间,再控制线长呢?
在后仿真阶段如何判断时序行不行呢?

网友:
hyperlynx 进行时序仿真,主要是得到一些buffer delay,compensation time,flying time等参数。
工作量比较大。
可以参考本版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3871-1-2.html
道理是一样的

楼主:
我感觉仿真里最难的就是时序分析了,去好好学习下版主的贴子先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