射频电路布局问题,大家帮我想想,谢谢了

楼主(2008-11-06):
在GSM网络中工作的一块板卡。有发射和接收,两路发射两路接收,是完全相同的两组(一发一收为一组)。
我想请问的是,板卡怎么布局最好?
我原先的布局是全部放在一面(发-收---收-发)的方式。后来被老大否决了。说是两路接收被发射包在中间不好。然后考虑正反布局,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好,初步想的有几种(“上发下发---上收下收”或“上发下收---上发下收”或两路放上面“发-发---收-收”)。请大家指点一二,小弟感激涕零!!
另外想问一下,在射频中,信号经过元件的时候(如电阻电容),是否可以通过元件来转变信号的方向(比方走90°走线)。

网友:
布局不怎么会,~

网友:
把相关的结构图发上来,不然不好说。

网友:
不用布两面吧,分别弄屏蔽罩就好了

楼主:
东西是保密的,所以不能提供相关图片,布两面是没有办法的,因为板子大小有限制

网友:
至少要有图片才好说呀

网友:
我接触的是手机,好像没怎么见过布在两面的板子
一般900M TX与1800M TX在一起,900的RX与1800的RX在一起,是同一面的
而且有很多的RX 900M与RX 1800M滤波器是同一个元器件,怎么分开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