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是乒乓切换?

楼主(2008-11-06):
FPGA内部设计时乒乓切换的作用是什么?请高手给我提供一些资料,谢谢了

网友:
“乒乓操作”是一个常常应用于数据流控制的处理技巧。乒乓操作的最大特点是通过“输入数据选择单元”和“输出数据选择单元”按节拍、相互配合的切换,将经过缓冲的数据流没有停顿地送到“数据流运算处理模块”进行运算与处理。把乒乓操作模块当做一个整体,站在这个模块的两端看数据,输入数据流和输出数据流都是连续不断的,没有任何停顿,因此非常适合对数据流进行流水线式处理。所以乒乓操作常常应用于流水线式算法,完成数据的无缝缓冲与处理。

网友(2009-03-08):
按照我的理解和实践,乒乓操作的目的是将断续的数据流转换成连续的数据流,即相当于FIFO,通常大容量的FIFO非常贵,而用SRAM或DRAM通过乒乓操作可以实现大容量的FIFO,其输入的数据速率较高,但是不连续的,其输出以一个较低一点的速率向目标传输数据,此时数据流变成连续的了

网友:
当然也可以反过来,即其输入端的数据是连续的,在填满了一定大小的RAM后,其输出端以一个较高的速率将这部分数据一下子发送的目标单元。' c" ^! c5 d5 J
我认为如果输入和输出的数据流都是连续的话,那么二端的数据速率是相等的,这时候用乒乓操作好像没有意义

网友:
总之,乒乓操作的二个数据端口必定有一个是连续的,另一个是不连续的。

网友:
典型的以资源换速度的设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