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dxdesigner画好原理图之后在expidition钟forward annotation出错

楼主(2008-11-06):
在dxdesigner画好原理图之后在expidition钟forward annotation出错,说是加载不了pakage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.之前我是creat PCBnetlist的,没有错误.请帮忙分析原因,是不是我的某些设置有问题啊

网友:
creat PCBnetlist成功一般能进行forward annotation是没什么问题的,你仔细的检查一下生产creat PCBnetlist后的提示!

楼主(2008-12-27):
谢谢了,已经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