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怜可怜我这个初学者

楼主(2008-11-06):
在网上看过很多教程  看来看去都很晕

想具体了解一下protel99se中的做电路板的整套过程

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     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  多谢了····

网友:
你说的整套过程是什么意思呀?是从画原理图到生成PAB板的具体步骤吗?
你自己应该动手画一个板出来,那样学得很快的.
设计流程
PCB的设计流程分为网表输入、规则设置、元器件布局、布线、检查、复查、输出六个步骤. (加泪滴焊盘,敷铜)
1  新建原理图文件(,sch文件) 画原理图,电气检查并生成网络表
2、元件和网络的引入
   建PCB文件(.pcb), (也可以用向导生成PCB文件)导入上面一步建立的网络表,但是这里往往会出问题,一定要细心地按提示的错误逐个解决,不然后面要费更大的力气。这里的问题一般来说有以下一些:元件的封装形式找不到,元件网络问题,有未使用的元件或管脚,对照提示这些问题可以很快搞定的。(具体的步骤在论坛的这个主题里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13304-1-1.html)
3、元件的布局
   元件的布局与走线对产品的寿命、稳定性、电磁兼容都有很大的影响,是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。一般来说应该有以下一些原则:          (l) 放置顺序
    先放置与结构有关的固定位置的元器件,如电源插座、指示灯、开关、连接件之类,这些器件放置好后用软件的LOCK功能将其锁定,使之以后不会被误移动。再放置线路上的特殊元件和大的元器件,如发热元件、变压器、IC等。最后放置小器件。
(2) 注意散热
      元件布局还要特别注意散热问题。对于大功率电路,应该将那些发热元件如功率管、变压器等尽量靠边分散布局放置,便于热量散发,不要集中在一个地方,也不要高电容太近以免使电解液过早老化。
4、布线
  布线原则
  走线的学问是非常高深的,每人都会有自己的体会,但还是有些通行的原则的。
◆高频数字电路走线细一些、短一些好
◆大电流信号、高电压信号与小信号之间应该注意隔离(隔离距离与要承受的耐压有关,通常情况下在 2KV时板上要距离2mm,在此之上以比例算还要加大,例如若要承受3KV的耐压测试,则高低压线路之间的距离应在3.5mm以上,许多情况下为避免爬电,还在印制线路板上的高低压之间开槽。)
◆两面板布线时,两面的导线宜相互垂直、斜交、或弯曲走线,避免相互平行,以减小寄生耦合;作为电路的输人及输出用的印制导线应尽量避兔相邻平行,以免发生回授,在这些导线之间最好加接地线。
◆走线拐角尽可能大于90度,杜绝90度以下的拐角,也尽量少用90度拐角
◆同是地址线或者数据线,走线长度差异不要太大,否则短线部分要人为走弯线作补偿
◆走线尽量走在焊接面,特别是通孔工艺的PCB
◆尽量少用过孔、跳线
◆单面板焊盘必须要大,焊盘相连的线一定要粗,能放泪滴就放泪滴,一般的单面板厂家质量不会很好,否则对焊接和RE-WORK都会有问题
◆大面积敷铜要用网格状的,以防止波焊时板子产生气泡和因为热应力作用而弯曲,但在特殊场合下要考虑GND的流向,大小,不能简单的用铜箔填充了事,而是需要去走线
◆元器件和走线不能太靠边放,一般的单面板多为纸质板,受力后容易断裂,如果在边缘连线或放元器件就会受到影响
◆必须考虑生产、调试、维修的方便性
5、调整完善
    完成布线后,要做的就是对文字、个别元件、走线做些调整以及敷铜,同样是为了便于进行生产、调试、维修。 敷铜通常指以大面积的铜箔去填充布线后留下的空白区,可以铺GND的铜箔。包地则通常指用两根地线(TRAC)包住一撮有特殊要求的信号线,防止它被别人干扰或干扰别人。如果用敷铜代替地线一定要注意整个地是否连通,电流大小、流向与有无特殊要求,以确保减少不必要的失误。
6、检查核对网络
布线检查:
(1)、间距是否合理,是否满足生产要求。
(2)、电源线和地线的宽度是否合适,电源与地线之间是否紧耦合(低的波阻抗)。
(3)、对于关键的信号线是否采取了最佳措施,输入线及输出线要明显地分开。
(4)、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部分,是否有各自独立的地线。
(5)、后加在PCB中的图形(如图标、注标)是否会造成信号短路。
(6)、对一些不理想的线形进行修改。
(7)、在PCB上是否加有工艺线?阻焊是否符合生产工艺的要求,阻焊尺寸是否合适,字符标志是否压在器件焊盘上,以免影响电装质量。
(8)、多层板中的电源地层的外框边缘是否缩小,如电源地层的铜箔露出板外容易造成短路。

网友:
不知道这样符不符合你的要求,你可以画一个试试,遇到具体的问题再上来请教,这样学得会更快一点.

网友:
建议你到资源区去找什么资料都有,有一些浅显易懂的教程!也有如来神掌之类的高阶书籍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多谢各位 你们都是偶地恩师啊 爱死你们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多谢多谢

网友:
无线电里面有个实例教程

无线电里面有个99SE的实例教程,是共七单一整套的.从画原理图到出板非常详细.共440M,你也可以用,迅雷搜索这个440M的教程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