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3.3V输出的电源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?

楼主(2008-11-06):
很奇怪的,这个电源在输出3.3V的地方老出问题,这个问题就是该电源工作半年时间后,输出的电压变小了,由3.3V变为2.5V,后来把C47那个电解电容换个新的以后就工作正常了,可过了半年又出现同样的问题,我有款产品就是因为这样被客户退回来两次了,各位大虾,帮个忙啊;

网友:
兄弟看看你们公司是不是买到的水货啊

网友:
点解电容可能有问题,选型有问题,用CD288型试试吧

网友:
这个电路本身就有问题,只能输出不到2V的电压

网友:
本人发错了,不过电阻得改一下了,3.01k,1.78k标准傎

网友:
电阻应该没问题,
可能是电解电容选型的问题

网友:
是不是电容漏电流的原因?!
   用的是钽电容还是电解电容啊?

网友A:
楼主不够诚意,这个图是个错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不够诚意,这个图是个错的

我的图没错,我之前没用电压可调电压,即两个电阻分压的形式得到3.3V,即R77,R78不贴,后来贴上以后,就有3.3V了,即使把电解电容去掉也没影响,没贴上那两个电阻,一去掉C47,输出就边为2.5V;所以可以看出,之前是利用C47来储能工作的

网友(2008-12-07):
储能电感L8和滤波电容C47是DC-DC能否稳定输出的关键(默认IC内部的开关管无恙)。
另,你的图中那个肖特基二极管的符号绘制不正确

网友:
楼主你发的图容易误导别人,虽然你自己知道,别人可不是;
这个问题你好像在LAYOUT群提问过;
你这个个问题我还真不好看明白;
你的情况还真是没有见过,稀奇的

楼主:
楼上的,我是用下面可调输出的那个电路哦

不过实际上上元件时R1贴零欧电阻,R2不贴,就是这样可是输出电压受后面的C2/220uF/16v影响很大啊

网友:
你换成这种电阻试试

超精密MELF金属膜晶圆电阻器 - RJM74P
精度0.02% 温度系数±5ppm/°C 功率1/2W