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DRC报错,但为什么找不到?

楼主(2008-11-06):
我做的一块板子,用Setup->Display Options,来更新DRC,报告有三个错误待更新,见图1.
1 Q6 m- F: S+ ?' B8 ^然后我用Find命令,只选择DRC选项,想查找错误的位置,但这样做却没有发现任何错误,不知道为什么?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?

网友:
color里面把所有DRC打开,应该可以看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