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已经琢磨出来了】关于ad7差分线的绘制

楼主(2008-11-06):
奇了怪了,我之前也成功画过差分线,但是今天楞是画不了!
不知道是否是我设置问题,我已经在规则里改了又改,还是画不出来,线只能到图示的位置就过不去了!
求助!
如下是我规则里的设置参数:
差分线的宽度:最小、优先和最大宽度都为6mil
间距:最小、优先为10mil,最大为20mil
焊盘7和9的边距为16mil,焊盘1和2的边距为10mil
请赐教!
经验分享:如图焊盘“1”和“2”后面不能与其他地方连好线再去布“1”和“2”相关的差分线!(不知道这个结论是否对,但是我把那两根线删去后再布差分线就没问题了!)

网友:
換個方向看一下,從另一端拉下....

楼主:
另一端更惨,拉都拉不出东西来

网友A:
奇了,我平時也碰到過這樣的問題.細想起來也是這樣解決的...
可是為什麼呢?
是不是我們拉線的長度超出了長度誤差..或是有其它違反規則的情況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奇了,我平時也碰到過這樣的問題.細想起來也是這樣解決的...
可是為什麼呢?
是不是我們拉線的長度超出了長度誤差..或是有其它違反規則的情況..

我們拉線的長度超出了長度誤差..
   我想这是真正的原因!
    我在拉线的时候也遇到了这问题,所以我一般是从两端引出后自己画不用差分走线方式了,稍稍有一点误差或是转弯的时候就走不通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