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xc95108的晶振怎么接?

楼主(2008-11-06):
如题,xilinx的这块cpld XC95108有3个晶振接口,像单片机都只有两个时钟接口,我接个无源晶振该怎么接?
$ Q$ r1 H4 j1 y% r还有晶振该接多大的?有没人用过这个CPLD的?谢谢了。

网友(2009-02-19):
接其中的一个即可,CPLD器件不像单片机一样只有一个时钟接口,CPLD都有多个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