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PADS2005出CAM时候钻孔的问题?

楼主(2008-11-06):
我在出CAM的时候,为什么总是出现如图所示的情况呢?

网友:
看不太清楚啊,再重新发一次吧

网友:
看不清楚图

楼主:
怎么再加上去图片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怎么再加上去图片呢 [/quote这次搞上去了 希望大家帮看看是咋回事]

楼主:
希望有大侠可以解释一下

网友:
好像是说.你的那个地方(-5440.94 ,287.4).有2个孔重叠了. 最后CAM只好取一个孔代替2个重复的过孔..
 要不你在PCB里面输入S  -5440.94  287.4 .鼠标会自动到那一点.你看是不是这么一回事.

网友:
我看就是这么一回事.不 是好像.
   你找到后.删一个孔.出CAM就不会有问题了.

网友:
    对,是重孔的问题.该坐标有两个孔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