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layout中pcb已经布好了线,但是封装不对,想换封装,又不删除布线,怎么办呢?

楼主(2008-11-06):
在layout中pcb已经布好了线,但是封装不对,想换封装,又不删除布线,怎么办呢?

网友A:
选中它,右键,DEIT DECAL,然后调出正确的封装。退出,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选中它,右键,DEIT DECAL,然后调出正确的封装。退出,OK

樓上有錯字
選中,右鍵,edit decal,Open (Ctrl+o),點yes,調出正確封裝.

网友:
哦,真的额

多谢jimmy斑竹

网友B:
但是,我这又有个问题了,如果封装的管脚数量不一样的话,根本替换不了。。。各位高手帮忙一下。。。

网友:
    在ECO中替换元器件就可以了

网友:
    打开ECO工具盒,调出要换的封装,用工具盒里的封装替换工具直接替换试试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但是,我这又有个问题了,如果封装的管脚数量不一样的话,根本替换不了。。。各位高手帮忙一下。。。

    管脚数量不一样也可以换的,只是会有提示.元件会从1脚开始对应多出来的脚就空着了.

网友:
    我试了一下
    为什么提示:如图所示。改不了啊,请指点

网友(2009-03-20):
    同问题,,我也不行呢

网友:
    ECO下能不能使元件镜像

网友:
    哈哈,就是这样做的

网友(2011-05-12):
    终于可以发表了

网友:
    2007及以上版本不支持,管脚不一致的封装互换.

    除非新封装的管脚比原来的多,绝不能比原来的少.

网友:
pin 不能以多換少,可以以少換多,就這樣.